PADS2007中焊盘设置为0.7钻孔为0.65时怎么走不了线

楼主(2013-07-13):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一个原件是插件的,我在做引脚封装时,我想把顶层的焊盘做小点,以免在加工时短路,比如一个焊盘,我设置是这样的OPPOSITE SIDE为1.5 LNNER LAYERS为0 MOUNTED SIDE为1,DRILL SIZE为0.8.怎么MOUNTED SIDE那层无法走线呢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LNNER LAYERS为0 " 插件元件内层干嘛设成0,这样上下层还能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NER LAYERS为0 " 插件元件内层干嘛设成0,这样上下层还能连通?

 跟这个层没有关系的,这个层只是用到多层板时才要设置的,比如四层以上的时候。

网友:
2楼正解,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