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详细介绍一下allegro尺寸标注里的参数设定?

楼主(2013-07-13):
    谢谢

网友:
    2》Linear Dim 用以标注线性之间或两点之间的距离*
    3》Datum Dim 用以对一个参考点直接输入标注数据(高密度标注)
4》Angular Dim 标注两线夹角
5》Leader Lines 用以引出注解
6》Diametal Leader 用以标注圆弧直径
7》Radial Leader用以标注圆弧半径
8》Balloon Leader 用以标注Balloon
9》Chamfer Leader 用以标注45°倒角尺寸
10》Chamfer 用以倒角
11》Fillet 用以进行圆弧倒角。

如有不对,请大神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