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十万火急!!如何使用make like reuse功能?

楼主(2013-07-13):
请求个人高手,如何使用pads 9.3 的make like reuse 功能?我在创建reuse 的时候为什么老是报错,所有的器件都不匹配!

最好给出详细步骤!下面是我截取的 错误信息!

=============================================================
Make Like Reuse Report -- Sat Jul 13 12:48:15 2013

=============================================================
 Design File :  im6ddr3-2013-07131225DRC.pcb
Reuse  File :
Reuse  Date :  Sat Jul 13 12:37:25 2013
 Reuse  Type :  ddr3
 Reuse  Name :  DDR3_1

===============  Summary  ===================================

Operation Mode :  Make new reuse from ALL available components
                :  Use reuse definition from the design

 Matching  Mode :  Part  Types MUST match
                :  Decal Types MUST match
                :  Value/Tol.  MUST match

Results:  MAKE LIKE REUSE FAILED ( unmatched components: 84 of 84, unmatched nets: 130 of 130 )

Reason for failure: Shortage of available components in the design ( need extra 9 components )
                     (See 'Component Matching Types' section for details.)

===============  Reuse  Statistics  =========================

 Components                    :    84
Component Matching Types      :    10
Nets                          :   130

===============  Design Statistics  =========================

 Components                    :   795
Available Components          :   287     ( available for making like reuse )
 Nets                          :   566
 Available Nets                :   236     ( available for making like reuse )

===============  Component Matching Types [  10 ] ============

Type Id  Required  Available      Part Type        Decal                Value            Tolerance
         in Reuse  in Design

 cmt01         1         48       C100N-0402-16-X5R-10-M CAP0402              '100nF'          ''
 cmt02        57         66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cmt03         4         80       R0-0402-5-Y      RES0402              '0R'             ''
cmt04         5          1  ***  R240R-0402-1-Y   RES0402              '240R 1%'        ''
cmt05         4          0  ***  4G_DDR3_SDRAM_128MX16_96P FBGA96_0P8_14X10     'MT41K128M16JT-125:K' ''
cmt06         1          0  ***  MCIMX6U6AVM08AB  BGA624_0P8_21X21     'i.MX 6DualLite_MCIMX6U5DVM10AB' ''
cmt07         1          2       R200R-0402-1-Y   RES0402              '200R 1%'        ''
 cmt08         1         11       C1U-0402-10-X5R-10-M CAP0402              '1uF'            ''
 cmt09         2         49       R10K-0402-5-Y    RES0402              '10K'            ''
 cmt10         8         30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  Reuse  Components [  84 ] ( ordered by RefDes ) =====

 #NN. RefDes           Part Type        Decal                Value            Tolerance  Subcircuit

C0228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29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1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2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3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4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5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0236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0237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8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39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24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1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2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3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4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5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0406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7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8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09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1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2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3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4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5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6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7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8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19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2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21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0422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23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24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25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26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27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0428            C100N-0402-16-X5R-10-M CAP0402              '100nF'          ''              1
C0429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1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2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0433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4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5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6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7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8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39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1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2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3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4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5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0446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7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8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49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50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51            C220N-0402-10-X5R-10-M CAP0402              '220nF'          ''              1
C0452            C22U-0805-6.3-X5R-10-M CAP0805              '22uF'           ''              1
C1009            C1U-0402-10-X5R-10-M CAP0402              '1uF'            ''              1
R0400            R0-0402-5-Y      RES0402              '0R'             ''              1
R0401            R0-0402-5-Y      RES0402              '0R'             ''              1
R0402            R0-0402-5-Y      RES0402              '0R'             ''              1
R0403            R0-0402-5-Y      RES0402              '0R'             ''              1
R0404            R10K-0402-5-Y    RES0402              '10K'            ''              1
R0406            R240R-0402-1-Y   RES0402              '240R 1%'        ''              1
R0407            R240R-0402-1-Y   RES0402              '240R 1%'        ''              1
R0408            R240R-0402-1-Y   RES0402              '240R 1%'        ''              1
R0409            R240R-0402-1-Y   RES0402              '240R 1%'        ''              1
R0410            R240R-0402-1-Y   RES0402              '240R 1%'        ''              1
R0411            R10K-0402-5-Y    RES0402              '10K'            ''              1
R0412            R200R-0402-1-Y   RES0402              '200R 1%'        ''              1
U0200            MCIMX6U6AVM08AB  BGA624_0P8_21X21     'i.MX 6DualLite_MCIMX6U5DVM10AB' ''              1
U0401            4G_DDR3_SDRAM_128MX16_96P FBGA96_0P8_14X10     'MT41K128M16JT-125:K' ''              1
U0402            4G_DDR3_SDRAM_128MX16_96P FBGA96_0P8_14X10     'MT41K128M16JT-125:K' ''              1
U0403            4G_DDR3_SDRAM_128MX16_96P FBGA96_0P8_14X10     'MT41K128M16JT-125:K' ''              1
U0404            4G_DDR3_SDRAM_128MX16_96P FBGA96_0P8_14X10     'MT41K128M16JT-125:K' ''              1

==========  Matched/Unmatched Components ( ordered by matching type) ==========

Type Id  Reuse            Design           Pin       Net              Net              Matched
         Component        Component        Num/Count in Reuse         in Design        <yes/NO>

-------------------------------------------------------------------------------------------------
 cmt01   C0428            *****               [  2 ]                                        NO
 cmt01   *****            C0704               [  2 ]                                        NO
cmt01   *****            C0705               [  2 ]                                        NO
 cmt01   *****            C0706               [  2 ]                                        NO
cmt01   *****            C0708               [  2 ]                                        NO
cmt01   *****            C0709               [  2 ]                                        NO
cmt01   *****            C0807               [  2 ]                                        NO
cmt01   *****            C0813               [  2 ]                                        NO
 cmt01   *****            C0814               [  2 ]                                        NO
 cmt01   *****            C0820               [  2 ]                                        NO
cmt01   *****            C0823               [  2 ]                                        NO
 cmt01   *****            C0827               [  2 ]                                        NO
cmt01   *****            C0901               [  2 ]                                        NO
cmt01   *****            C0904               [  2 ]                                        NO
 cmt01   *****            C0909               [  2 ]                                        NO
 cmt01   *****            C0912               [  2 ]                                        NO
cmt01   *****            C0919               [  2 ]                                        NO
 cmt01   *****            C1000               [  2 ]                                        NO
 cmt01   *****            C1001               [  2 ]                                        NO
cmt01   *****            C1002               [  2 ]                                        NO
cmt01   *****            C1003               [  2 ]                                        NO
cmt01   *****            C1004               [  2 ]                                        NO
cmt01   *****            C1005               [  2 ]                                        NO
cmt01   *****            C1010               [  2 ]                                        NO
cmt01   *****            C1011               [  2 ]                                        NO
cmt01   *****            C1039               [  2 ]                                        NO
cmt01   *****            C1043               [  2 ]                                        NO
cmt01   *****            C1109               [  2 ]                                        NO
 cmt01   *****            C1112               [  2 ]                                        NO
cmt01   *****            C1115               [  2 ]                                        NO
cmt01   *****            C1116               [  2 ]                                        NO
 cmt01   *****            C1119               [  2 ]                                        NO
 cmt01   *****            C1206               [  2 ]                                        NO
 cmt01   *****            C1208               [  2 ]                                        NO
cmt01   *****            C1212               [  2 ]                                        NO
 cmt01   *****            C1213               [  2 ]                                        NO
cmt01   *****            C1215               [  2 ]                                        NO
 cmt01   *****            C1302               [  2 ]                                        NO
 cmt01   *****            C1303               [  2 ]                                        NO
cmt01   *****            C1400               [  2 ]                                        NO
cmt01   *****            C1401               [  2 ]                                        NO
cmt01   *****            C1402               [  2 ]                                        NO
cmt01   *****            C1403               [  2 ]                                        NO
cmt01   *****            C1406               [  2 ]                                        NO
cmt01   *****            C1407               [  2 ]                                        NO
 cmt01   *****            C1408               [  2 ]                                        NO
cmt01   *****            C1412               [  2 ]                                        NO
cmt01   *****            C1500               [  2 ]                                        NO
cmt01   *****            C1607               [  2 ]                                        NO
-------------------------------------------------------------------------------------------------
 cmt02   C0228            *****               [  2 ]                                        NO
 cmt02   C0229            *****               [  2 ]                                        NO
 cmt02   C0230            *****               [  2 ]                                        NO
 cmt02   C0231            *****               [  2 ]                                        NO
cmt02   C0232            *****               [  2 ]                                        NO
cmt02   C0233            *****               [  2 ]                                        NO
cmt02   C0234            *****               [  2 ]                                        NO
cmt02   C0237            *****               [  2 ]                                        NO
 cmt02   C0238            *****               [  2 ]                                        NO
 cmt02   C0239            *****               [  2 ]                                        NO
 cmt02   C0240            *****               [  2 ]                                        NO
cmt02   C0400            *****               [  2 ]                                        NO
cmt02   C0401            *****               [  2 ]                                        NO
 cmt02   C0402            *****               [  2 ]                                        NO
cmt02   C0403            *****               [  2 ]                                        NO
cmt02   C0404            *****               [  2 ]                                        NO
cmt02   C0406            *****               [  2 ]                                        NO
 cmt02   C0407            *****               [  2 ]                                        NO
cmt02   C0408            *****               [  2 ]                                        NO
cmt02   C0409            *****               [  2 ]                                        NO
cmt02   C0410            *****               [  2 ]                                        NO
cmt02   C0411            *****               [  2 ]                                        NO
cmt02   C0412            *****               [  2 ]                                        NO
cmt02   C0413            *****               [  2 ]                                        NO
 cmt02   C0414            *****               [  2 ]                                        NO
 cmt02   C0415            *****               [  2 ]                                        NO
cmt02   C0416            *****               [  2 ]                                        NO
cmt02   C0417            *****               [  2 ]                                        NO
 cmt02   C0418            *****               [  2 ]                                        NO
 cmt02   C0419            *****               [  2 ]                                        NO
 cmt02   C0420            *****               [  2 ]                                        NO
cmt02   C0422            *****               [  2 ]                                        NO
 cmt02   C0423            *****               [  2 ]                                        NO
 cmt02   C0424            *****               [  2 ]                                        NO
cmt02   C0425            *****               [  2 ]                                        NO
 cmt02   C0426            *****               [  2 ]                                        NO
cmt02   C0429            *****               [  2 ]                                        NO
cmt02   C0430            *****               [  2 ]                                        NO
 cmt02   C0431            *****               [  2 ]                                        NO
 cmt02   C0433            *****               [  2 ]                                        NO
 cmt02   C0434            *****               [  2 ]                                        NO
 cmt02   C0435            *****               [  2 ]                                        NO
cmt02   C0436            *****               [  2 ]                                        NO
cmt02   C0437            *****               [  2 ]                                        NO
cmt02   C0438            *****               [  2 ]                                        NO
cmt02   C0439            *****               [  2 ]                                        NO
 cmt02   C0440            *****               [  2 ]                                        NO
cmt02   C0441            *****               [  2 ]                                        NO
cmt02   C0442            *****               [  2 ]                                        NO
 cmt02   C0443            *****               [  2 ]                                        NO
 cmt02   C0444            *****               [  2 ]                                        NO
 cmt02   C0446            *****               [  2 ]                                        NO
 cmt02   C0447            *****               [  2 ]                                        NO
cmt02   C0448            *****               [  2 ]                                        NO
cmt02   C0449            *****               [  2 ]                                        NO
cmt02   C0450            *****               [  2 ]                                        NO
 cmt02   C0451            *****               [  2 ]                                        NO
 cmt02   *****            C0202               [  2 ]                                        NO
 cmt02   *****            C0203               [  2 ]                                        NO
 cmt02   *****            C0204               [  2 ]                                        NO
 cmt02   *****            C0205               [  2 ]                                        NO
 cmt02   *****            C0206               [  2 ]                                        NO
 cmt02   *****            C0207               [  2 ]                                        NO
cmt02   *****            C0209               [  2 ]                                        NO
cmt02   *****            C0210               [  2 ]                                        NO
 cmt02   *****            C0211               [  2 ]                                        NO
 cmt02   *****            C0212               [  2 ]                                        NO
 cmt02   *****            C0214               [  2 ]                                        NO
 cmt02   *****            C0215               [  2 ]                                        NO
cmt02   *****            C0216               [  2 ]                                        NO
cmt02   *****            C0217               [  2 ]                                        NO
cmt02   *****            C0218               [  2 ]                                        NO
cmt02   *****            C0219               [  2 ]                                        NO
 cmt02   *****            C0220               [  2 ]                                        NO
cmt02   *****            C0221               [  2 ]                                        NO
 cmt02   *****            C0225               [  2 ]                                        NO
 cmt02   *****            C0227               [  2 ]                                        NO
cmt02   *****            C0241               [  2 ]                                        NO
 cmt02   *****            C0243               [  2 ]                                        NO
cmt02   *****            C0244               [  2 ]                                        NO
cmt02   *****            C0245               [  2 ]                                        NO
cmt02   *****            C0246               [  2 ]                                        NO
 cmt02   *****            C0247               [  2 ]                                        NO
 cmt02   *****            C0248               [  2 ]                                        NO
cmt02   *****            C0249               [  2 ]                                        NO
cmt02   *****            C0251               [  2 ]                                        NO
cmt02   *****            C0253               [  2 ]                                        NO
 cmt02   *****            C0254               [  2 ]                                        NO
 cmt02   *****            C0255               [  2 ]                                        NO
 cmt02   *****            C0256               [  2 ]                                        NO
cmt02   *****            C0257               [  2 ]                                        NO
cmt02   *****            C0258               [  2 ]                                        NO
 cmt02   *****            C0259               [  2 ]                                        NO
cmt02   *****            C0260               [  2 ]                                        NO
 cmt02   *****            C0261               [  2 ]                                        NO
 cmt02   *****            C0262               [  2 ]                                        NO
 cmt02   *****            C0267               [  2 ]                                        NO
 cmt02   *****            C0269               [  2 ]                                        NO
cmt02   *****            C0271               [  2 ]                                        NO
cmt02   *****            C0272               [  2 ]                                        NO
 cmt02   *****            C0273               [  2 ]                                        NO
 cmt02   *****            C0274               [  2 ]                                        NO
cmt02   *****            C0275               [  2 ]                                        NO
 cmt02   *****            C0276               [  2 ]                                        NO
 cmt02   *****            C0277               [  2 ]                                        NO
 cmt02   *****            C0279               [  2 ]                                        NO
 cmt02   *****            C0280               [  2 ]                                        NO
 cmt02   *****            C0281               [  2 ]                                        NO
cmt02   *****            C0282               [  2 ]                                        NO
cmt02   *****            C0283               [  2 ]                                        NO
 cmt02   *****            C0285               [  2 ]                                        NO
 cmt02   *****            C0287               [  2 ]                                        NO
cmt02   *****            C0601               [  2 ]                                        NO
cmt02   *****            C0602               [  2 ]                                        NO
cmt02   *****            C0700               [  2 ]                                        NO
cmt02   *****            C0701               [  2 ]                                        NO
 cmt02   *****            C0800               [  2 ]                                        NO
 cmt02   *****            C0810               [  2 ]                                        NO
 cmt02   *****            C0811               [  2 ]                                        NO
cmt02   *****            C0917               [  2 ]                                        NO
cmt02   *****            C1047               [  2 ]                                        NO
 cmt02   *****            C1100               [  2 ]                                        NO
 cmt02   *****            C1101               [  2 ]                                        NO
-------------------------------------------------------------------------------------------------
cmt03   R0400            *****               [  2 ]                                        NO
cmt03   R0401            *****               [  2 ]                                        NO
cmt03   R0402            *****               [  2 ]                                        NO
 cmt03   R0403            *****               [  2 ]                                        NO
cmt03   *****            R0200               [  2 ]                                        NO
 cmt03   *****            R0201               [  2 ]                                        NO
 cmt03   *****            R0202               [  2 ]                                        NO
 cmt03   *****            R0203               [  2 ]                                        NO
cmt03   *****            R0204               [  2 ]                                        NO
 cmt03   *****            R0206               [  2 ]                                        NO
 cmt03   *****            R0207               [  2 ]                                        NO
 cmt03   *****            R0208               [  2 ]                                        NO
cmt03   *****            R0211               [  2 ]                                        NO
cmt03   *****            R0213               [  2 ]                                        NO
cmt03   *****            R0301               [  2 ]                                        NO
cmt03   *****            R0302               [  2 ]                                        NO
 cmt03   *****            R0303               [  2 ]                                        NO
 cmt03   *****            R0305               [  2 ]                                        NO
cmt03   *****            R0306               [  2 ]                                        NO
cmt03   *****            R0307               [  2 ]                                        NO
 cmt03   *****            R0502               [  2 ]                                        NO
 cmt03   *****            R0503               [  2 ]                                        NO
cmt03   *****            R0504               [  2 ]                                        NO
cmt03   *****            R0600               [  2 ]                                        NO
 cmt03   *****            R0700               [  2 ]                                        NO
cmt03   *****            R0701               [  2 ]                                        NO
cmt03   *****            R0703               [  2 ]                                        NO
 cmt03   *****            R0710               [  2 ]                                        NO
 cmt03   *****            R0711               [  2 ]                                        NO
cmt03   *****            R0800               [  2 ]                                        NO
cmt03   *****            R0805               [  2 ]                                        NO
cmt03   *****            R0806               [  2 ]                                        NO
cmt03   *****            R0827               [  2 ]                                        NO
cmt03   *****            R0829               [  2 ]                                        NO
 cmt03   *****            R0830               [  2 ]                                        NO
 cmt03   *****            R0900               [  2 ]                                        NO
cmt03   *****            R0901               [  2 ]                                        NO
cmt03   *****            R0902               [  2 ]                                        NO
 cmt03   *****            R0903               [  2 ]                                        NO
 cmt03   *****            R1001               [  2 ]                                        NO
 cmt03   *****            R1003               [  2 ]                                        NO
 cmt03   *****            R1009               [  2 ]                                        NO
cmt03   *****            R1015               [  2 ]                                        NO
 cmt03   *****            R1016               [  2 ]                                        NO
cmt03   *****            R1102               [  2 ]                                        NO
cmt03   *****            R1103               [  2 ]                                        NO
 cmt03   *****            R1104               [  2 ]                                        NO
 cmt03   *****            R1105               [  2 ]                                        NO
 cmt03   *****            R1115               [  2 ]                                        NO
 cmt03   *****            R1201               [  2 ]                                        NO
 cmt03   *****            R1202               [  2 ]                                        NO
cmt03   *****            R1216               [  2 ]                                        NO
cmt03   *****            R1217               [  2 ]                                        NO
 cmt03   *****            R1232               [  2 ]                                        NO
cmt03   *****            R1236               [  2 ]                                        NO
 cmt03   *****            R1303               [  2 ]                                        NO
cmt03   *****            R1306               [  2 ]                                        NO
cmt03   *****            R1309               [  2 ]                                        NO
cmt03   *****            R1311               [  2 ]                                        NO
 cmt03   *****            R1320               [  2 ]                                        NO
cmt03   *****            R1321               [  2 ]                                        NO
 cmt03   *****            R1322               [  2 ]                                        NO
 cmt03   *****            R1323               [  2 ]                                        NO
 cmt03   *****            R1325               [  2 ]                                        NO
cmt03   *****            R1327               [  2 ]                                        NO
cmt03   *****            R1330               [  2 ]                                        NO
cmt03   *****            R1331               [  2 ]                                        NO
cmt03   *****            R1600               [  2 ]                                        NO
 cmt03   *****            R1601               [  2 ]                                        NO
 cmt03   *****            R1602               [  2 ]                                        NO
 cmt03   *****            R1603               [  2 ]                                        NO
cmt03   *****            R1604               [  2 ]                                        NO
 cmt03   *****            R1605               [  2 ]                                        NO
 cmt03   *****            R1607               [  2 ]                                        NO
 cmt03   *****            R1608               [  2 ]                                        NO
cmt03   *****            R1609               [  2 ]                                        NO
cmt03   *****            R1610               [  2 ]                                        NO
cmt03   *****            R1611               [  2 ]                                        NO
 cmt03   *****            R1613               [  2 ]                                        NO
cmt03   *****            R1614               [  2 ]                                        NO
 cmt03   *****            R1615               [  2 ]                                        NO
cmt03   *****            R1616               [  2 ]                                        NO
cmt03   *****            R1617               [  2 ]                                        NO
cmt03   *****            R1618               [  2 ]                                        NO
-------------------------------------------------------------------------------------------------
cmt04   R0406            *****               [  2 ]                                        NO
cmt04   R0407            *****               [  2 ]                                        NO
 cmt04   R0408            *****               [  2 ]                                        NO
 cmt04   R0409            *****               [  2 ]                                        NO
 cmt04   R0410            *****               [  2 ]                                        NO
cmt04   *****            R1007               [  2 ]                                        NO
-------------------------------------------------------------------------------------------------
cmt05   U0401            *****               [ 96 ]                                        NO
cmt05   U0402            *****               [ 96 ]                                        NO
 cmt05   U0403            *****               [ 96 ]                                        NO
 cmt05   U0404            *****               [ 96 ]                                        NO
-------------------------------------------------------------------------------------------------
 cmt06   U0200            *****               [624 ]                                        NO
-------------------------------------------------------------------------------------------------
 cmt07   R0412            *****               [  2 ]                                        NO
 cmt07   *****            R0405               [  2 ]                                        NO
 cmt07   *****            R0802               [  2 ]                                        NO
-------------------------------------------------------------------------------------------------
 cmt08   C1009            *****               [  2 ]                                        NO
 cmt08   *****            C0900               [  2 ]                                        NO
 cmt08   *****            C0908               [  2 ]                                        NO
 cmt08   *****            C0913               [  2 ]                                        NO
cmt08   *****            C1044               [  2 ]                                        NO
 cmt08   *****            C1046               [  2 ]                                        NO
 cmt08   *****            C1048               [  2 ]                                        NO
 cmt08   *****            C1404               [  2 ]                                        NO
cmt08   *****            C1409               [  2 ]                                        NO
 cmt08   *****            C1501               [  2 ]                                        NO
cmt08   *****            C1601               [  2 ]                                        NO
cmt08   *****            C1602               [  2 ]                                        NO
-------------------------------------------------------------------------------------------------
 cmt09   R0404            *****               [  2 ]                                        NO
 cmt09   R0411            *****               [  2 ]                                        NO
 cmt09   *****            R0707               [  2 ]                                        NO
cmt09   *****            R0712               [  2 ]                                        NO
cmt09   *****            R0807               [  2 ]                                        NO
 cmt09   *****            R0813               [  2 ]                                        NO
 cmt09   *****            R0819               [  2 ]                                        NO
 cmt09   *****            R0821               [  2 ]                                        NO
 cmt09   *****            R0822               [  2 ]                                        NO
 cmt09   *****            R0826               [  2 ]                                        NO
cmt09   *****            R0831               [  2 ]                                        NO
 cmt09   *****            R0833               [  2 ]                                        NO
cmt09   *****            R0905               [  2 ]                                        NO
cmt09   *****            R0908               [  2 ]                                        NO
 cmt09   *****            R0915               [  2 ]                                        NO
 cmt09   *****            R0926               [  2 ]                                        NO
 cmt09   *****            R0933               [  2 ]                                        NO
 cmt09   *****            R1005               [  2 ]                                        NO
 cmt09   *****            R1010               [  2 ]                                        NO
 cmt09   *****            R1013               [  2 ]                                        NO
 cmt09   *****            R1100               [  2 ]                                        NO
cmt09   *****            R1101               [  2 ]                                        NO
cmt09   *****            R1108               [  2 ]                                        NO
cmt09   *****            R1208               [  2 ]                                        NO
cmt09   *****            R1219               [  2 ]                                        NO
 cmt09   *****            R1220               [  2 ]                                        NO
cmt09   *****            R1226               [  2 ]                                        NO
 cmt09   *****            R1227               [  2 ]                                        NO
cmt09   *****            R1228               [  2 ]                                        NO
 cmt09   *****            R1229               [  2 ]                                        NO
cmt09   *****            R1234               [  2 ]                                        NO
 cmt09   *****            R1235               [  2 ]                                        NO
cmt09   *****            R1301               [  2 ]                                        NO
 cmt09   *****            R1527               [  2 ]                                        NO
cmt09   *****            R1529               [  2 ]                                        NO
 cmt09   *****            R1530               [  2 ]                                        NO
cmt09   *****            R1535               [  2 ]                                        NO
 cmt09   *****            R1536               [  2 ]                                        NO
 cmt09   *****            R1538               [  2 ]                                        NO
 cmt09   *****            R1539               [  2 ]                                        NO
 cmt09   *****            R1544               [  2 ]                                        NO
cmt09   *****            R1545               [  2 ]                                        NO
 cmt09   *****            R1548               [  2 ]                                        NO
cmt09   *****            R1551               [  2 ]                                        NO
cmt09   *****            R1552               [  2 ]                                        NO
cmt09   *****            R1553               [  2 ]                                        NO
 cmt09   *****            R1554               [  2 ]                                        NO
cmt09   *****            R1557               [  2 ]                                        NO
 cmt09   *****            R1559               [  2 ]                                        NO
 cmt09   *****            R1560               [  2 ]                                        NO
 cmt09   *****            R1612               [  2 ]                                        NO
-------------------------------------------------------------------------------------------------
 cmt10   C0235            *****               [  2 ]                                        NO
cmt10   C0236            *****               [  2 ]                                        NO
 cmt10   C0405            *****               [  2 ]                                        NO
cmt10   C0421            *****               [  2 ]                                        NO
 cmt10   C0427            *****               [  2 ]                                        NO
cmt10   C0432            *****               [  2 ]                                        NO
 cmt10   C0445            *****               [  2 ]                                        NO
cmt10   C0452            *****               [  2 ]                                        NO
 cmt10   *****            C0201               [  2 ]                                        NO
 cmt10   *****            C0208               [  2 ]                                        NO
cmt10   *****            C0213               [  2 ]                                        NO
cmt10   *****            C0222               [  2 ]                                        NO
 cmt10   *****            C0223               [  2 ]                                        NO
cmt10   *****            C0224               [  2 ]                                        NO
 cmt10   *****            C0226               [  2 ]                                        NO
 cmt10   *****            C0242               [  2 ]                                        NO
cmt10   *****            C0250               [  2 ]                                        NO
 cmt10   *****            C0252               [  2 ]                                        NO
cmt10   *****            C0263               [  2 ]                                        NO
 cmt10   *****            C0270               [  2 ]                                        NO
cmt10   *****            C0278               [  2 ]                                        NO
cmt10   *****            C0284               [  2 ]                                        NO
cmt10   *****            C0286               [  2 ]                                        NO
 cmt10   *****            C0903               [  2 ]                                        NO
 cmt10   *****            C1021               [  2 ]                                        NO
cmt10   *****            C1022               [  2 ]                                        NO
 cmt10   *****            C1023               [  2 ]                                        NO
 cmt10   *****            C1024               [  2 ]                                        NO
cmt10   *****            C1027               [  2 ]                                        NO
 cmt10   *****            C1028               [  2 ]                                        NO
cmt10   *****            C1030               [  2 ]                                        NO
 cmt10   *****            C1031               [  2 ]                                        NO
cmt10   *****            C1033               [  2 ]                                        NO
cmt10   *****            C1034               [  2 ]                                        NO
cmt10   *****            C1035               [  2 ]                                        NO
cmt10   *****            C1036               [  2 ]                                        NO
 cmt10   *****            C1040               [  2 ]                                        NO
cmt10   *****            C1041               [  2 ]                                        NO

===============================================================
Unusable Design Components [508 /795 ]  ( ordered by refdes )

===============================================================
   RefDes           Usable
   C0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U-0603-25-X7R-10-M )
   C022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2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3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4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5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6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7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3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4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26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U-0603-25-X7R-10-M )
   C026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U-0603-25-X7R-10-M )
   C026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U-0603-25-X7R-10-M )
   C026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N-0402-16-X5R-10-M )
   C0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03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03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03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040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3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4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5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6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7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0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3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4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5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6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7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1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3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4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5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6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7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2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3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4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5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6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7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3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3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4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5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6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7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4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5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5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45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06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0702            NO - value/tol. mismatch
   C0703            NO - value/tol. mismatch
   C07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801            NO - value/tol. mismatch
   C08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08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804            NO - value/tol. mismatch
   C08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8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8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8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081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81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81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81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82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U-0805-25-X5R-10-M )
   C082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82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U-0805-25-X5R-10-M )
   C082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82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805-25-X5R-10-M )
   C09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9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9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09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09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91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9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91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091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091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10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0N-0402-16-X5R-10-M )
   C10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0N-0402-16-X5R-10-M )
   C10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0N-0402-16-X5R-10-M )
   C100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C101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1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1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1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1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1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2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2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2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2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3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3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3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04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104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104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11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1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1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1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11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112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33P-0402-50-C0G-5-M )
   C112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33P-0402-50-C0G-5-M )
   C112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33P-0402-50-C0G-5-M )
   C112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33P-0402-50-C0G-5-M )
   C112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33P-0402-50-C0G-5-M )
   C112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33P-0402-50-C0G-5-M )
   C112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12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112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1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C12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C12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12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12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12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805-10-X5R-10-M )
   C12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12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12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121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8P-0402-50-C0G-5-M )
   C1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C13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C13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0U-0603-6.3-X5R-20-M )
   C16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4.7U-0603-6.3-X5R-10-M )
   C16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C16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C16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C16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1P-0402-50-NP0-5-M )
   D0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IODE_SCHTKY-40V-1A )
   D08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RSX101VA )
   D08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RSX101VA )
   D09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09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09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09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09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RSX101VA )
   D09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RSX101VA )
   D10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UALDIODE_CC_SOT23 )
   D10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IODE_SCHTKY-40V-1A )
   D11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1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1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RSX101VA )
   D1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2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ESD-ESD9B5.0ST5G )
   D1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RSX101VA )
   J07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HDMI_F_19 )
   J08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PC-0.5MM-40PIN )
   J09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USB-MICRO-B-SINK-USB05_8278 )
   J09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S-210 )
   J09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BAT )
   J10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N-0.5-8PIN-UP )
   J11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ATOM010070020001 )
   J11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ATOM010070020001 )
   J11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ATOM010070020001 )
   J1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F-PP-ATOM_MR01A_01202 )
   J12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HOST_USB_JACK )
   J12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N_ANT )
   J1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N_ANT )
   J13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4-2P54 )
   J16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N_ANT )
   J16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N_ANT )
   K10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KEY-4PIN-EVQP7C01K )
   K15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KEY-4PIN-EVQP7C01K )
   K15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KEY-4PIN-EVQP7C01K )
   K15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KEY-4PIN-EVQP7C01K )
   L08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MMONCHOKE-90OHM )
   L08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MMONCHOKE-90OHM )
   L08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MMONCHOKE-90OHM )
   L08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MMONCHOKE-90OHM )
   L08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08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0U-3X3-100K-700MA-20-T )
   L08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0U-3X3-100K-700MA-20-T )
   L08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OMMONCHOKE-90OHM )
   L09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ED-BLUE-0603-19_217BHC )
   L09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ED-BLUE-0603-19_217BHC )
   L09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8U-4.8X4.8X1.8-100K-2.4A-20-T )
   L09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09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0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0U-4.8X4.8X1.8-100KHZ-2.65A-20-T )
   L10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0U-4.8X4.8X1.8-100KHZ-2.65A-20-T )
   L10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2.2U-3015-600M-1.5A-20 )
   L10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0U-4.8X4.8X1.8-100KHZ-2.65A-20-T )
   L10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0U-4.8X4.8X1.8-100KHZ-2.65A-20-T )
   L10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1.0U-4.8X4.8X1.8-100KHZ-2.65A-20-T )
   L10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ED-BLUE-0603-19_217BHC )
   L11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1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1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1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1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2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4.7N_0402 )
   L1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4.7N_0402 )
   L14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4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FB-120R-100MHZ-2.7A-0603 )
   L15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ED-BLUE-0603-19_217BHC )
   L16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4.7N_0402 )
   L16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4.7N_0402 )
   Q08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08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09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09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09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0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10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1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1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1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1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1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2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2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12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1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OS-P-DMP2215L-D )
   Q13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13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Q15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Q-NPN-2N5551S-SOT23 )
   R02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0.02-0805-5-Y )
   R0209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21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21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21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308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309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3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M-0402-5-Y )
   R03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M-0402-5-Y )
   R031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M-0402-5-Y )
   R0400            NO - glued
   R0401            NO - glued
   R0402            NO - glued
   R0403            NO - glued
   R0404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406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407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408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409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410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411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412            NO - member of reuse      ( DDR3_1 )
   R05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6.04K-0402-1-Y )
   R05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6.04K-0402-1-Y )
   R0505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50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7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6K-0402-1-Y )
   R070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7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07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07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07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08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8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08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0808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8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82K-0402-1-Y )
   R08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6R-0805-1-Y )
   R081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0K-0402-1-Y )
   R081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8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081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81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81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8.2K-0402-1-Y )
   R0818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82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82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1-Y )
   R082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1-Y )
   R082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83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83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9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9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0-0805-5-Y )
   R0907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9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9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091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091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8.7K-0402-1-Y )
   R0913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9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82K-0402-1-Y )
   R091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091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0.05-0805-5-Y )
   R091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805-5-Y )
   R091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1-Y )
   R092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8.2K-0402-1-Y )
   R092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0K-0402-1-Y )
   R092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092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50R-0402-5-Y )
   R092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50R-0402-5-Y )
   R092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092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093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8.7K-0402-1-Y )
   R093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0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0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0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0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0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011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01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0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01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1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1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1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11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1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11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117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11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209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0K-0402-1-Y )
   R1211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1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13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1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1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0K-0402-1-Y )
   R121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22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22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22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22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22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23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3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233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3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3R-0402-5-Y )
   R123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3R-0402-5-Y )
   R123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3R-0402-5-Y )
   R124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3R-0402-5-Y )
   R124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3R-0402-5-Y )
   R124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33R-0402-5-Y )
   R124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24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45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4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47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48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49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5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25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30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3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3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05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3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1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313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31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31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31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32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2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2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2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33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4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56K-0402-5-Y )
   R14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4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41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22-0402-5-Y )
   R15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0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07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5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K-0402-5-Y )
   R15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100K-0402-5-Y )
   R1511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3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5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7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8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19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1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3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5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28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31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32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33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34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37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4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41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4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4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4.7K-0402-5-Y )
   R154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47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49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50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55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56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558            NO - value/tol. mismatch
   R1606            NO - value/tol. mismatch
   T0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7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8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09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1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1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1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1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3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4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5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8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8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8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0806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0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0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1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1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1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1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1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1105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EST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TP1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P_1MM )
   U0200            NO - glued
   U0401            NO - glued
   U0402            NO - glued
   U0403            NO - glued
   U0404            NO - glued
   U07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M2020_TSSOP_38P )
   U08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DC/DC-RT9293B-(20)GJ6 )
   U09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CHARGE-IC-MP2611 )
   U09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AX170401-CELL )
   U09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SY6280AAC-SOT25 )
   U09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TL431ACDBZR )
   U10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MPF0100NPEP_56P )
   U10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P/N-FDC6321C )
   U11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WM8960_QFN_33P )
   U1102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NLSV1T34 )
   U12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MXC6225XU )
   U1203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WIFI-REALTEK-8189ES )
   U1204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LDO-ADJ-SOT23-5-SGM2019 )
   U1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RN-42-N )
   U14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SDIN5C1-4G )
   U15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NL7SP125 )
   U16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WIFI&BT-W16 )
   X0300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XT-32.768KHZ-20PPM-3215 )
   X0301            NO - part type  mismatch  ( XT-24MHZ-20PPM-3225 )

网友:
有走线可能会有这样的提示,你可以试验一下。没验证过,不确保可行性。

网友(2013-09-06):
楼主这个问题搞定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郁闷!

网友A:
part type  mismatch  类型不匹配。我已经搞定

楼主(2013-11-23):
引用 网友A:
part type  mismatch  类型不匹配。我已经搞定

你是咋解决的啊?

网友:
原理图与PCB对应问题

网友(2014-06-25):
cmt04         5          1  ***  R240R-0402-1-Y   RES0402              '240R 1%'        ''
cmt05         4          0  ***  4G_DDR3_SDRAM_128MX16_96P FBGA96_0P8_14X10     'MT41K128M16JT-125:K' ''
cmt06         1          0  ***  MCIMX6U6AVM08AB  BGA624_0P8_21X21     'i.MX 6DualLite_MCIMX6U5DVM10AB' ''        这三种元件数量不够,reuse不选这三个再试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