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解答

楼主(2013-07-13):
图中R3和R4为什么选择并联,能否用一个电阻代替吗?
C2是起到一个滤波三极管的作用吗?

网友:
不能用一个电阻替代,否则VT1无法正常工作;
建议把这个帖子转到硬件设计论坛去,那边可以分析的很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