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pads大侠帮忙解答

楼主(2013-07-13):
向大侠们求助,本人pads新手,出gerber时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向cam350倒入gerber时,钻孔层会出现drill map report,不知道这个对制板有没有影响,如图1所示:
第二个是用cam350看gerber时钻孔会偏移而且缩小了,如图2:
请问这两个问题,在软件中哪里设置能够解决~~~谢谢

网友A:
出现report没问题,点close就可以了;导入时查看单位是English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比例不一致,偏移是因为和其它层定的坐标不同。
这个要修改了才能再发给板厂。

网友C:
    出GERBER时,打开Opitons,在Justificati栏选Offset,在X、Y输入坐标,每层都要输入,钻孔层和其它层要选择同一个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report没问题,点close就可以了;导入时查看单位是English

    哦,只要不影响制板就行,但是,别人用我的板子出gerber时,倒入cam350时就没有这个report,请问是设置的问题嘛,在pads中哪里设置啊~~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比例不一致,偏移是因为和其它层定的坐标不同。
这个要修改了才能再发给板厂。

    请问在哪里设置啊,我把自己软件的设置和别人的核对了一下,都一样,但是别人出的钻孔就没有偏移,我出的就偏移,快郁闷死了,大侠能否上个图教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GERBER时,打开Opitons,在Justificati栏选Offset,在X、Y输入坐标,每层都要输入,钻孔层和其它层要选择同 ...

请问大侠,图一是走线的justificati的offest设置,图二是钻孔的opitons的设置,钻孔中没有那个justificati,是在origin offset那个吗,请大侠帮忙~~~

网友:
    你上面发的两个图就是了,每一层的X Y坐标一致就不会出现偏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图一是走线的justificati的offest设置,图二是钻孔的opitons的设置,钻孔中没有那个justificat ...

你这两张图设置是正确的,钻孔的设置Origin Offset。

网友:
    偏就偏吧,有啥大不了的。又不影响,你都是画手机或者平板的了,你比我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