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反射发生原因的解释

楼主(2013-07-14):
       我们把信号在传输线的传播理解为传输线的等效电容之间不断的充放电的过程,后方的电容给前方的电容充电导致信号的向前传播,而后后方的电容给后方的电容充电以维持后方电容电压的稳定。
    信号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阻抗不连续,传输线与参考面之间的等效电容发生变化,电容大小代表了对电荷的储存能力,信号不断的将等量电荷传递到阻抗不连续处,对于相同叠层,如果阻抗变大,则其等效电容变小,因它在达到后方电容的电压时无法完全的接收来自后方的电荷,导致电荷在阻抗不连续处发生堆积(堆积的结果使该处电容上的电压增大),于是该处的电容开始向前方和后方的电容充电以维持平衡;如果阻抗变小,则其等效电容变大,因它后方传过来的电荷无法将该电容的电压提升至其后方的电容电压,这种不平衡导致阻抗不连续后方的电容继续给其前方的电容进行充电(充电的结果使阻抗不连续处的电容的电压降低以维持平衡),这时就像一个负电平向后方传播一样。
    这就像河道一样,假设所有河道一样深,在某处河道突然变窄,后方的水流继续向前,前方的水位很快就达到后方的水位了,这时河道变窄处后方水流会堆积导致水位的上升,但是这种上升不稳定,水流会很快的向前和后方传播以保持水位的平衡;如果河道突然变宽,后方过来的水流无法将前方的水位提升至后方的水位,后方水流继续向前导致后方水位的下降。

楼主:
        上面关于反射原因的解释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解释下面的一个问题:

     只要你是一位SI工程师,计算简单网络的反射就不是问题,通常我们在源端加一个step信号,计算方法如下:

        根据上面的计算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画出反射点的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波形。这时,就出现了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时间轴上1TD到3TD之间反射点处的电压会维持在A',可是反射点处在信号上升沿通过之后,信号在反射点处就是一个直流信号,常言道“直流不反射”,那么由信号上升沿变化引起的反射电压被反射回源端,此时反射点的电压不应该保持Vi不变吗?

网友:
很好的解释

网友(点评):
这里面可能会有些问题了,不过这样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