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不通的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2013-07-14):
本人电装了两块ARM(AT91RM9200)板,回来与一GPS模块(UBLOX NEO-5M)进行串口通信,一块可以正常设置GPS输出报文类型,另一块发出指令但GPS模块没反应。两块板子的程序都一样,用电脑的串口助手看两块ARM板发出的指令是一样的,并且拿示波器看两块板子串口发出指令的波形也是一样的,但就是有一块可以正常通信,另一块就是不行,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是因为发送端的发送时钟和接收端的接收时钟频率差异超过允许差异,本来串口发送波特率为9600,但问题板需要将波特率改为9300左右才能正常通信!请教各位大神,这个ARM的串口时钟频率跟什么有关,测了晶振频率(25M)很好(24.999M)。而且有什么其他方法使串口能正常通信而不用改波特率,不然每个板子程序都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