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层面快捷键的设,新手上路,多谢多谢!!!

楼主(2013-07-14):
如题

网友:
指的是层叠结构还是快捷键呢
 cmacro.rsc是存放快捷键的,在安装路径下cr5000\zpls\info\custom能找到它,也可以在home\cr5000
\pls\custom中找到它(home路径下的是在你新增或修改过快捷键情况下才能找到,没修改过是找不到这个pls文件夹的)。系统优先用home路径下的cmacro.rsc中的快捷键,这个文件中只有你修改过或新增过的,其他全部在安装路径下调用。

网友A:
叠层结构设置有如下2种方法:
1.可以使用dispftp.rsc直接定义
2.也可以使用Define Footprint Layerl来定义,最终的结果还是会保存在dispftp.rsc里面
注意:环境变量的优先级:C < B < A
        C.%ZCSROOT%\info\dispftp.rsc (主机源文件)
        B.%CR5_PROJECT_ROOT%\zcs\info\dispftp.rsc  (工程源文件)
        A.%HOME%\cr5000\cs\dispftp.rsc  (本地源文件)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叠层结构设置有如下2种方法:
    1.可以使用dispftp.rsc直接定义
2.也可以使用Define Footprint Layerl来定义 ...

    这里的叠层只是针对FTP来设定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若对设计起作用,最好还要在规则中对叠层进行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叠层只是针对FTP来设定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若对设计起作用,最好还要在规则中对叠层进行定义 ...

    恩!忘记说了,呵呵
上面的只适合器件库的设计CDB,如果在项目中使用还需要设置相关映射规则
    PCB Design Common Environment-->Edit Technology

楼主(2013-10-04):
引用 网友A:
    恩!忘记说了,呵呵
    上面的只适合器件库的设计CDB,如果在项目中使用还需要设置相关映射规则
PCB Design ...

感谢,再请教大师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清空PCB Design Change 中的内容?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PCB Design Change,或者是log文件吧,在文件目录下删除即可

网友(2015-06-29):
    l楼主给发个cr5000d的安装包呗。qq 135085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