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比较两个brd PCB文件的器件差异?

楼主(2013-07-14):
有两个版本,我想知道其主要修改区别?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自己先搜一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自己先搜一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39

我当时也找到了,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简单事怀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