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拉线时,如何能拉得绝对直线?(为了让线可保持在pin中间)

楼主(2013-07-14):
(上图)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拉线时能够让鼠线拉直,
有时不管怎麽拉就是无法拉平直(如上面2条线),
    硬是把线接到pin上,就会无法是正中间(如下图)

请问如果拉成如上图一样,只偏一点点,有没有关系?
因为看了许多文章,都说走线一定要在中间才可以。
(看高手们的图,都是很漂亮,很正的位置)

    请求指教
    请求指教

网友A:
    先从pin脚走出来就不会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pin脚走出来就不会偏了

    拉线是从pin拉到pin.....只有一个能当起头的

有没有方法是像绘图软体一样,
    一直按着Alt 键 或是 Ctrl键
    就可以微调线段,把线拉到最平

网友:
    你把栅格设置小一点,然后先从PIN出线.走线模式也很重要,你不能用AA走任意线吧?一般用AD,45度角走出来保证直.

网友:
    不捕获到栅格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
    AD走线45度的,然后设置栅格小一些,或者直接GR0 应该可以

网友:
请把鼠标设置为全屏状态,然后,再然后你自己看着办吧。
    从引脚出来,走一半,然后右键,再然后结束,它会停止走线状态,再再然后从另外引脚走出来,再再然后,你看着办。还有就是各位都说到的,在选项,设置里面走线选择45°。引脚那里最好不要偏,有可能贴片元件会跟着偏。

楼主:
    感谢指导!
再请问各位,
各位的意思是指,Ctrl + enter ,Design中, Line/trace angle 选为
Diagonal ,让走线走45度吗?

Ctrl + enter , Grids里的都设到1吗?

    请问 AD 是什麽意思?

网友B:
    AA  任意角度  AD 45°   AO  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  任意角度  AD 45°   AO  90°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