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ads logic的菜单栏不见了

楼主(2013-07-14):
如图中的样子

楼主:
请问 能用什么快捷键把它弹出来呢

网友A:
在顶部右键选择CUSTOMER,然后在看下图点复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顶部右键选择CUSTOMER,然后在看下图点复位就可以了。

原来这么简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