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不同版本相互切换skill

楼主(2013-07-15):
各位大侠,目前用的是16.5 版本的,有时需要用到16.3的时候就需要到环境变量里面去改,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快速切换的skill , 求提供哇

网友A:
%CDSROOT%\tools\bin\switchversion.exe
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ROOT%\tools\bin\switchversion.exe
用这个

嗯嗯,这个不错,谢啦

网友B:
    有时需要用到16.3的时候就需要到环境变量里面去改???
    不是直接執行~~即可
    為甚麼要改環境變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需要用到16.3的时候就需要到环境变量里面去改???
    不是直接執行~~即可
    為甚麼要改環境變數?

    因为之前的做法就是在环境变量里把16.3改16.5这样,不知道有这个直接切换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