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85互转电路

楼主(2013-07-15):
如下图,理论来说,设置合适的通信速率,可以实现RS232/RS485通信。
做过的童鞋们指导一下:是否可行?是否可以优化?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两个芯片,通讯室双向的DE口发送的不是这个解法的

网友:
那你PC发送的信号不是又自回环回去了?而且还用两个485,麻烦费钱,还不蛋疼了。
优化方法:485的2,3脚默认下拉为低电平。想办法从从232的Rout脚的输出信号得到一个高电平的使能信号,即当有发送时候,485使能为高电平,当没有发送的时候,默认为低。这样就可以完成手收发过程了。

对于:即当有发送时候,485使能为高电平: 处理方法很简单,电容,电阻,三极管,逻辑门什么的组合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14):
優化???

把 Maxim 換掉...........太貴了!

网友:
没必要用两个485芯片,可以用一个MAX13487,或者在MAX485前面加一些处理电路实现双向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MAX3160,本身支持多协议

网友:
话说你这个AB线上啥保护都没加,必须加TVS,考虑加防雷管。端接电阻看网络情况是否总控加

网友:
MAX是贵了点,可以考虑用其他的型号替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