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7-15):
decal name 里面0805的封装怎么多出这么多啊,怎么生成的,如何删除啊?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你同时选中0805的封装,查看的结果吧!说明你这里面有修改过的0805可能有少许改变,为了走线等原因。没有什么问题,不用删除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同时选中0805的封装,查看的结果吧!说明你这里面有修改过的0805可能有少许改变,为了走线等原因。 ...

我没有选中,这个是在pad stack菜单里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