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线路 选型

楼主(2013-07-15):
本人设计了一个红外发射线路,因为要输出38k,所以增加了一个震荡线路,但在给器件选型的时候不知道电感应该怎么选,我是不是应该选择绕线电感,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用贴片电感呢?还有就是好像没有三抽头的电感器啊,还有就是电容用贴片电容没什么问题吧。求赐教。

网友A:
看不懂什麼三抽頭的電感,找了一下才知道,您是在找 LC Resonator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什麼三抽頭的電感,找了一下才知道,您是在找 LC Resonator 嗎?

是啊 ,这两个电感是线圈式的电感吗?贴片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两个电感是线圈式的电感吗?贴片的不行吗

貼片式電感應該可以,不過自己兜精準度很低吧?

一般電容誤差 5%,電感誤差 10%。

振出來的頻率如下︰(至少有 15% 的誤差)

网友A:
Vishay IR Receiver TSOP38xxx/TSOP39xxx 系列

不知道 IR Receiver 是什麼型號,但看 Vishay IR Receiver 的型錄,誤差 10% 就跑到下一個型號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hay IR Receiver TSOP38xx/TSOP39xx 系列

不知道 IR Receiver 是什麼型號,但看 Vishay IR Receiver  ...

谢谢斑竹

网友(点评):
如果你的 C 用可變電容,每一部做頻率調校應該是可以。用現成的 Resonator,精度可以達到 1% 以下,2% 或 1% 的規格應該不難買。^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