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问题,比较急大家帮个忙

楼主(2013-07-15):
pads中  元件在引脚不短路,生成GERBER文件预览时也不短路,
  但是用CAM350查看时就元件引脚全短路了,怎样处理。谢谢

CAM350中短路

CAM350中短路

网友:
没看见那里短路了,地线?

网友A:
试试这个后再重新生成ge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后再重新生成geber

谢谢了,按你的方法改好了,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是光圈设置的问题吗?光圈设置不对,就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