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 from pcb 应用

楼主(2013-07-15):
正常情况都是在pcb中导入网标或eco to pcb,然后根据灰线提示走线 。为了走线顺,排列管脚走线的顺序,但必须要在原理图中进行,然后在pcb中导入网标或eco to pcb 从新生成灰线, 然后再根据灰线进行连线。 能不能在layout 或router中将自己想排成的顺序 先连线,(问题是:违背了灰线提示连线)然后在用ECO FRO PCB 。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木人知道 ,自己顶

网友(2013-08-15):
原理图用logic画就行,如果是orcad画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