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是怎么的?

楼主(2013-07-15):
如图,POWER2接单片机IO口,三极管Q10跟Q11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点评):
建议将三极管换成MOS管,这个三极管是流控型的,而且通过的电流很有限。那什么7809 压差为20V 居然还能工作? 查了一下规格书 压差好像没这么大吧? 楼主最好好好看看资料。

网友A:
POWER2高电平打开Q10,使Q10集电极拉低,打开Q11,使+29V输入到U6的第一脚IN。
PS:问下楼主,我没有用过7809,看样子是个LDO,只是好奇+29V转+9V,那么大的压差,合适吗?不知道后端你+9V功耗多少?

网友:
就是一开关

网友:
Q10起放大作用,Q11是限流,相当于开关

网友:
LS 回答错误。一般用PMOS而不用PNP,PMOS的内阻较小

网友(点评):
你們不就喜歡便宜麼~>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2高电平打开Q10,使Q10集电极拉低,打开Q11,使+29V输入到U6的第一脚IN。
PS:问下楼主,我没有用过7 ...

LZ的图中,29V到LDO间加了限流电阻390R,这样做倒是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大电流的情况不会这样做。

网友(点评):
电流应该不会很大 不然不会用1W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图中,29V到LDO间加了限流电阻390R,这样做倒是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大电流的情况不会这样做。

让大家见笑了, 这个是给一个音响芯片供电的,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2高电平打开Q10,使Q10集电极拉低,打开Q11,使+29V输入到U6的第一脚IN。
PS:问下楼主,我没有用过7 ...

29V是原理图中标注的,实际是24V

网友:
LD0压差好像太大了,会不会很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