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editor中圆圈中的点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15):
我在LMS中,Part Editor中,有一个圆圈,当中可以被选中有一黑点,如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这个不知道,但是另外一个应该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这个是为了让软件选择一个默认的,因为你的name同名了,它需要一个默认的part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为了让软件选择一个默认的,因为你的name同名了,它需要一个默认的part number

软件为什么需要这个默认呢,我的part number都不是唯一的。part name和part label和我的part number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知道,但是另外一个应该可以参考下。

好像和这个没有关系哦

网友C:
3 楼回答的多清楚啊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管,。part number和name必须有名字,label名字可以没有。part numner是packager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 楼回答的多清楚啊

个么能帮我再说一下么- -
因为实在不清楚这个要来干嘛的。。对于设计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下面是我在某文档上看到的一句话。
Part Name 属性,作为 Parts Database 中的一项参数,被用于 Packager 中。否则,元件号将被赋值给原理图符号。如果通过 Part  Name 来查找 PDB 入口,则 Packager 将自动使用该Part Name的Default Part Number。
那么,什么时候会通过Part Name来查找PDB入口呢,PDB的入口不是Part Number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么能帮我再说一下么- -
因为实在不清楚这个要来干嘛的。。对于设计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很简单啊。你的圈是在part label那里出现,说明至少有2个part的part label是一模一样的。具体到你这里,你看看你的part label都是1812,你随便去改一个,当成为所有part label里面唯一的,就不会有圈。part name,或part number那栏,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另外多说一句,你part name最好应该是唯一的。你想想,任何一颗器件,它的名字具有唯一性才对。比如一颗电容,你写着C1812,谁知道这是颗什么东东?你采购来的时候,它有唯一的名字。

网友D:
你买器件,人家肯定要跟你要型号。比如电容,你到国巨(yageo)买,要报型号过去,如CC0201JRX7R7BB222这样,这个是这颗电容的part name。

然后,买回来以后,你公司要入库,入库一般都会按你公司的规则再起一个号码,我通常是以公司仓库的编号作为其part number,想003004005006这个样子,这个编号也是唯一的,当你领料的时候,报这个编号出来,管仓库的就不会拿错。

网友:
至于part number和part name对调一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比较看重的是其唯一性,不能引起歧义。比如linear的LT6201,内部有2个运放,可是封装有2种,linear分别以LT6201CDD,LT6201CS8(LT6201IS8),我都认为这是不同的器件;如果你都命名为LT6201,那你明明想要的是CDD的,可是人家给你CS8的,那就焊接不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买器件,人家肯定要跟你要型号。比如电容,你到国巨(yageo)买,要报型号过去,如CC0201JRX7R7BB222这样 ...

对于这点,我一直有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如果以公司仓库的编号(就是物料号)作为其part number,那么对于一个新的器件,在设计之初,器件通常还没来,或者只有少量样品而没有批量采购,这样的器件通常不会给物料号,没有物料号,就没有part number,没有part number,那么如何进行设计呢?如果随便编个part number,那么等有了正式物料号后,又要挨个更改part number。貌似Mentor给的例子也都是用公司的物料号作为part number。不知道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都是用的器件的厂家型号来作为part number,用另外一个属性做为物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器件,人家肯定要跟你要型号。比如电容,你到国巨(yageo)买,要报型号过去,如CC0201JRX7R7BB222这样 ...

像电阻电容这种,采购可能根本就没有具体到型号,只是满足指标要求即采用。所以并不是所有小料都有其具体的规格型号,针对这种,只能按照part number来确定是哪颗料,当然,在库料表中,是有具体的描述的。这就存在几个相同参数的但是不同型号的料混用的现象。。。。但是这是公司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
关于芯片,模块等等确定厂商和型号的这些当然是按照其具体全名来作为其part name的。

还有就是我知道那个圈圈是因为它有重复命名才出现的,但是圈圈中这个让你去选择其中一个究竟是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这点,我一直有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如果以公司仓库的编号(就是物料号)作为其part number,那么对于一 ...

我这边就是使用临时料号的,到时候可以一起选中替换料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电阻电容这种,采购可能根本就没有具体到型号,只是满足指标要求即采用。所以并不是所有小料都有其具体 ...

我这边不是这样采购的。设计人员选定一个器件,应该给出详细型号,而不是给出指标,难道设计人员说10K电阻、0603封装、+-1%误差、1/16W,这样子就交给采购人员了吗?那我这里的话,如果按这个来,采购就要骂设计了:采购不是设计,设计人员都不给出具体型号,叫采购我去帮你设计去定型号?满足上面条件的电阻知不知道有多少家厂家在做?告诉老板,那老板也要骂设计人员了。

至于“存在几个相同参数的但是不同型号的料”,我这边做法是采用不同的料号,即使参数相同。只要不是同一家生产厂家、或不是同一个供应商,都采用不同料号。如果是可以替代的,那另外有备注,这个备注是库房系统里的,不是mentor元件库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不是这样采购的。设计人员选定一个器件,应该给出详细型号,而不是给出指标,难道设计人员说10K电 ...

你说的很对,但是现在公司 以前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一堆,都没有人愿意去大幅度改。。。只能一声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