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sign Entry HDL 和 Allergo如何实现PCB模块复用?

楼主(2013-07-15):
公司原理图工具指定用Design Entry HDL,现在又两路隔离电源的原理图部分基本一致,现在Layout好了其中一路。
请问如何在PCB上将这部分Layout复用给另外一路电源,并且能保证器件的Refdes都能够正确更新?
需要在Entry HDL做设置,还是直接在Allergo中进行操作?
希望知道的大虾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操作了一遍,有如下三种方式,可以直接在Allergo中直接复用布局和走线
1. Create Module
2. Sub Drawing
3. Copy and Paste
第一种,可以软件自动比对器件的Refdes
后两种,需要手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