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7-15):
    layout和router在交互的过程中,常常是router正在走,回到layout界面的时候就报错,然后必须关掉一个软件才可以继续,否则两个软件都不能操作,貌似在文件比较小的状况下几率比较小,遇到复杂的板子,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貌似 我没遇见过。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好像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没安装好吧,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可以卸载干净后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好像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9.3的。之前都还好,最近频发,实在影响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