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走蛇行线

楼主(2013-07-15):
请问大家
如果我这样拉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小段这样可以。别全程都是这样就行了

网友A:
    能在源头绕,尽量在源头绕线。。

楼主:
    我只有走一小段这样
    也靠近源头

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在源头绕,尽量在源头绕线。。

为何能在源头绕尽量在源头绕呢??
    我所见的LAYOUT GUIDE都是在哪里失配,就在哪里绕啊。附图片及NXP PCI EXPRESS的LAYOUT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能在源头绕尽量在源头绕呢??
    我所见的LAYOUT GUIDE都是在哪里失配,就在哪里绕啊。附图片及NXP PC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C:
    USB的不是只要做差分就好了吗?还要做等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的不是只要做差分就好了吗?还要做等长吗?

    差分就要等长等距,等长优先于等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分就要等长等距,等长优先于等距

正解

网友:
    这是为了要等长才这么蛋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分就要等长等距,等长优先于等距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