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中铺地过孔的设置

楼主(2013-07-15):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在使用时有这样一个问题,铺地时过孔多了,你在检查电气连接时怎么就会出现未连接的现象,请问怎么设置,才能使铺地的过孔想放多少个就放多少个呢。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很老的问题了,选择所有过孔去掉stitching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