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040e4869819f889466be932b8ea51945","traceid":"1a1c710217583685940226110efe11","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3-07-18):
引用 网友A:
是有高亮度的LED,具体什么效果我在阳光下是没有试过。
另外你说的那个可能就是我说的那个把普通LCD的那 ...

高亮度的LED能强过太阳光照射吗?效果会好点而已,可以外贴半透膜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调Gamma,将对比度调高,应该是会有改善的。
这个不行估计只能是派后羿和狗大的亲戚去解决了

网友(2013-12-03):
用高亮度的LCD吧,据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