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鼠标放大和缩小功能

楼主(2013-07-16):
pads PCB里面,(PADS Logic也一样),按住鼠标中间的滚动钮,不可以放大和缩小,(之前可以用,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可用了),我重新安装PADS都不能用,那里有问题???帮帮我,谢谢!!!!

楼主:
还有这样的故障,放大和缩小一下都会把打开的文件自动关闭。

网友: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右下角有个Reset All,点一下这个按钮,意思是所有PADS的快捷重置,以后遇到快捷键问题,就点这个重置一下,看能不能成功,不行的话在找其他办法解决!

楼主:
我这样设置后还是不行,有没有别的办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