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转pads 格式网表

楼主(2013-07-16):
protell 工程中有多个 sch文件。在导网标时选择如图所示,会产生.net .prt两个文件。但是文件中只包含当前原理图的 网表,而不是整个工程的网标, 不知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导网表的时,选工程,而不是只选当前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网表的时,选工程,而不是只选当前的原理图。

谢谢,我选的是 整个工程 (active project) 也不行。protell当前打开的就一个工程文件 ddb,里面包含多个 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