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自动关闭

楼主(2013-07-16):
在点击Place database Part后,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就自动关闭了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Capture CIS Explorer打开时软件关闭的解决方法|http://www.pspice.com.cn/read.php?tid=8186&f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 CIS Explorer打开时软件关闭的解决方法|http://www.pspice.com.cn/read.php?tid=8186&fpage=3

谢谢你,用你提示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B:
Orcad16.3 打了最新的补丁Hotfix_SPB16.30.057_wint_1of1  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补充说明一下:本机没有添加任何库,用的是CIS数据库;也没有任何+-的字符。

请问还有其它什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cad16.3 打了最新的补丁Hotfix_SPB16.30.057_wint_1of1  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补充说明一下:本机没有添 ...

我的补丁就是打到57号,用上边大侠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