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计算总线的等长范围?

楼主(2013-07-16):
       求教:如何计算总线的等长范围?总线等范围是否越小越好呢?

网友A:
等大虾指导!

楼主(2013-11-14):
引用 网友A:
等大虾指导!

大虾没有,小弟说说我的见解吧。
任何非必要的绕线都是不可取的,都会增大信号串扰。   总线等长的目的是为了使采样时信号恰好从发送端传递到接收端,即最长信号线有效电平的前端与最短信号线有效电平的末端(假设信号是方波信号)同时到达接收端。  由于PCB上时延的不确定性,比如走线转折、过孔、焊盘及相邻信号距离都有可能引起时延的变化,因此等长范围必须在上续值上进行优化。实际中一般根据经验值进行绕线。

网友B:
首先要在datasheet上查相关的时序参数,然后看看用的是哪种时序关系(常用的有源同步和共同时钟)

然后根据相应的时序计算方法来算setup和hold 时间,然后这个时间要满足规范要求

所以误差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在datasheet上查相关的时序参数,然后看看用的是哪种时序关系(常用的有源同步和共同时钟)

然后 ...

这种做法很保险,不过在这种思维的支撑下做起layout来很苦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