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VRM是指什么

楼主(2013-07-16):
请教各位,在电源完整性中,VRM代表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加VRM,有什么作用?

网友:
VRM 就是相当电源输出端

网友: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 电压调整期模块,或者电源模块,一般为dc-dc或者ldo

网友:
    就是电源模块

网友(2014-10-10):
    如何在PCB版中定位VRM。

网友(2015-12-20):
    电压调整模块,PC指CPU供电模块

网友(2016-08-03):
    VRM电源输出

网友:
    可以看做是板上某一個DC電源的源頭

网友:
    網上隨便搜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