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微带线和带状线传输速度和延迟

楼主(2013-07-16):
FR4板材,带状线的传输延迟是6 inch/NS,微带线的实际介电常数应该介于FR-4跟空气之间吧。所以微带线传输速度大于带状线。求证实

网友:
微带线传输速度大于带状线?

Yes.

网友:
微带线传输速度大于带状线

网友:
是的,微带线传输速度大于带状线,带状线周围的介质分布均匀,有效介电常数基本就是介质的介电常数,而微带线周围是由空气和介质组成的混合体,有相关书籍专门介绍怎样去求其有效介电常数,总之,会比介质的介电常数要小,根据V=C/sqrt(Er)可知,微带线传输速度大于带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