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中观察特性阻抗时TDR Options设置

楼主(2013-07-16):
我在via wizard中建立了一个4层板的差分过孔模型(如图1),然后观察它的特性阻抗,扫频是0-15G,步长是50M。原先在默认的情形下(没修改TDR Options中的参数)时观察到的差分阻抗为0(如图2)。当我对TDR options中Rise Time进行设置(如图3),从原来的66.66666ps改成66.666ns后仿真结果才有点靠谱(如图4)。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TDR Options中的Rise Time该怎么设置,这个是与板子走线尺寸有关呢还是与扫频有关?
补充一下:我做的是backdrill的影响。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工程文件

网友A:
Rise Time是指的信号的上升时间,如果是10G的信号,一般是35ps,plot是显示的格点,不会影响结果,设置的越少,看起来精度越高,你这个应该是短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se Time是指的信号的上升时间,如果是10G的信号,一般是35ps,plot是显示的格点,不会影响结果,设置的越 ...

谢谢guagua2008的回答,我觉得应该是上升时间设置越小越好,上升时间短的话,才能保证在一定长度的传输线上保证信号完全通过,让它显示出来的特性阻抗趋于稳定,这样的话,我把上升时间调大图形变换也好理解,说明特性阻抗在1.4ns内还没趋于稳定。
但是你说短路了,这个不能理解了。这个是从Via wizard中导入的,介质和铜都是里面给的,怎么可能短路呢?望求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定义差分对的时候定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