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DDRx模块问题

楼主(2013-07-16):
大家好:
     请问个问题:我用DDRX模块仿DDR3的时候,写数据出波形是没问题的,但是读数据的时候报:missing driver model错误,请问什么原因???现在怀疑是ddr3的IBIS的模型端口需要修改,但是不知道怎么弄,求指教。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的IBIS model是哪里来的?编辑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的IBIS model是哪里来的?编辑过吗?

hello,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3-08-19):
你有看过最后生成的报告吗?

网友B(2013-09-22):
楼主出个教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出个教程呗

没时间啊,忙的很,呵呵
上次那个问题是IO模型选错了

网友:
这个模块的时序仿真准不准啊?如果时序通过是不是就确定时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了?因为我走的不是等长线,虽说通过了,还是担心啊,上次走的都是等长线,仿真之后我的只有单调性没有过,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忽略?麻烦你指点一下我的配置流程,谢谢!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jpg

网友:
刚才附件有问题 重新传

配置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所有的读都报下面的警告?说我的数据选通管脚电平有问题。Voltage of data waveform is in an undetermined logic state when its strobe waveform crosses Vref! (neither low nor hig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所有的读都报下面的警告?说我的数据选通管脚电平有问题。Voltage of data waveform is in an un ...

注意管脚模型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意管脚模型方向

谢谢!模型里没有给出VIL和VIH,它默认为VIH=2V了,所以出问题了,添加上就可以了,我仿真后Clock和Address/command信号时序报告DDR_report_address_allcases_Typ.xls中没有内容,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管脚模型方向

好像是因为我controler 的时钟线模型里没有定义为差分输出,看来要自己添加了?

网友:
我添加完差分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管脚模型方向

做这个仿真时时序模型你是用的默认的还是自己做的?默认的有问题吗?

楼主:
用默认的,我觉得像DDR3这种器件咱们去关心它的时序貌似没意义么,跑跑拓扑、搞搞匹配方案,布线长度按照规范来,也就这些么。

网友D(2013-11-29):
LZ,请问DDR3读仿真的数据是怎样的呢?我刚自己摸索弄了一个DDR3 800的仿真结果,读的时序的建立保持时间和写的基本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显示的是PASS,可是不明白究竟是不是对的?按理读的TDQSQ应该小于200ps, Tqh应该大于950ps,可是仿真结果读写在一个数据表格里,反应的是Tds/Tdh,而且数量都是580到620ps,这个怎么理解呢,仿真结果自动将读操作DQS的相位作了1/2的BIT位偏移?

网友:
加QQ:64442092,求指导

网友(2015-03-26):
有没有人已经掌握了啊?

楼主(2016-01-05):
引用 网友D:
LZ,请问DDR3读仿真的数据是怎样的呢?我刚自己摸索弄了一个DDR3 800的仿真结果,读的时序的建立保持时间和 ...

读写的时候数据与DQS对齐方式不一样,朝这个方向找找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模型里没有给出VIL和VIH,它默认为VIH=2V了,所以出问题了,添加上就可以了,我仿真后Clock和Addre ...

没有内容一般是最后检查有错,把错误全部解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