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有一个DXF导入到ALLEGRO出问题,有懂CAD的拿去试试吧。 |

楼主(2013-07-19):
引用 网友A:
做法是dxf-->pads-->dxf-->allegro

我反复试了几次,根本就不行,导入PADS后就只是一些小框,根本就不是原来的图行.搞不明你怎么就这么容易,是不是有些重点细节没说呀?

网友:
可以在autocad里面使用“pe”(多段线编辑)命令将样条曲线转化为多段线,就可以导进allegro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反复试了几次,根本就不行,导入PADS后就只是一些小框,根本就不是原来的图行.搞不明你怎么就这么容易,是不 ...

在pads内正常导入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内正常导入OK

我的PADS是9.5的,你是什么版本呀?真是太奇怪,我导进去就是一些方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PADS是9.5的,你是什么版本呀?真是太奇怪,我导进去就是一些方框。

我导进去的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导进去的是这样的。

因为你图中有隐藏了一些图元信息,所以你先要删除多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图中有隐藏了一些图元信息,所以你先要删除多余的东西

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再试试,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