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布线指导共享

楼主(2013-07-17):
DDR2布线指导

网友:
看了一下,写的还是比较详细,我看到资料中写到参考平面的问题,我想如果条件允许,地址线、数据线、时钟线都以地平面为参考平面为好,实在不行才以你所说的以电源平面为参考平面,还有布线顺序问题。个人认为为了使线长最短,我的常规做法是先布线数据线时钟线,再到地址线,使线长尽量走到最短,并预留出包地打孔的位置,特别是时钟线,为了信号完整性,信号可以最短的返回路径,时钟线包地的同时要有一定的地孔,对于电源,因为会有电源分割平面,基本都是直接打孔到电源层,这个并不占到多少空间,走其它线祖时顺便走好即可,当然VREF的电源是要走线,正如你所说线宽还比较大,谢谢你的分享,写的不错

写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2014-06-06):
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2014-11-18):
偷偷的瞄一眼,没被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