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干扰超再生无线接收模块

楼主(2013-07-17):
我用超再生接收模块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电机的干扰很难消除,如果用成本多10块的超强抗电机干扰的无线接收模块就能免受电机干扰,求分享经验~我用的是12V锂电池供电,有刷电机功率6W

网友:
用超外差的接收模块吧,超再生的效果确实不好。我现在也有个东西用到了无线接收模块和电机 没有你所说的问题。我是采用手机控制电机转动,将转动后的视频通过信道传回手机。类似于远程监控。

网友:
测试下电机运转时对电源干扰如何。# n2 r& S" W5 W0 j
如果干扰大可以考虑更换电机,或者在解码方面软体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