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只有外框?

楼主(2013-07-17):
AD winter09,铺铜时如果选取去死铜,显示只有外框,这样对吗?如果不选去死铜铺铜,板框外面又有铜了,求高手!

勾选去死铜

勾选去死铜

不选去死铜

不选去死铜

去死铜效果

去死铜效果

不去死铜效果

不去死铜效果

网友A:
选第二种铺铜模式(hatched(ttack/arcs))这个,然后注意  track with的数字要比grid size大,一般是 10/8,勾去死铜,就不会那样了,一般不用你说的那种铺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第二种铺铜模式(hatched(ttack/arcs))这个,然后注意  track with的数字要比grid size大,一般是 10/ ...

谢谢!想请问下为什么一般不用solid方式呢,最后结果都是要一整块铜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想请问下为什么一般不用solid方式呢,最后结果都是要一整块铜对吧

solid模式数据量有点大的...

网友:
里面没有象征网络的焊盘和孔,有时候也会这样,先加该网络孔后铺铜,再删除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