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电容C2起什么作用,请大家分析看看

楼主(2013-07-17):
此电路中,电容C2起什么作用啊,大家分析看看

网友A:
这是feedback的前馈电容,作用是改善反馈loop的瞬态响应时间及相位裕度。

网友:
二樓的前輩已經說得很清楚,看來我只能拿出洋文唬唬人了。

其實,這個電容是有名稱的!

DC/DC Converter Feedforward Capacitor :
A bypass capacitor is connected between VOUT and  FB, which can improve the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电容害死我们 开机时候会蹦高 害得有些芯片都烧了,后来全部去掉。

网友B:
我來「拋玉引磚」一下好了︰

Feedforward Capacitor 的值怎麼算?

很久沒這麼壞了!

网友(点评):
赶紧发狗粮,还吊我们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來「拋玉引磚」一下好了︰

Feedforward Capacitor 的值怎麼算?

当使用反馈电阻时,需要考虑使用此前馈电容。主要是改善转换器带宽,保持足够的相位裕量,以改善瞬态响应。大的电容值能提供大的带宽,但如过大将导致环路频域的增益穿越太高的值,而电容相位增量上涨不够,导致相位裕量超过可接受范围或不稳定。其值应小于30°相位裕量时所对应的值。按舍入法取值。零点频率fZ=1/(2*π*R1*Cf) ; 极点频率fp=1/(2*π*Cf) * (1/R1+1/R2);式中,R1上偏压电阻,R2下偏压电阻。 fZ>fp。

百度所得

网友A:
貌似TI有个文档专门讲这个电容的计算方法的,呵呵!

已經告訴你名字了,古狗一搜就中,你就愛用度娘咩~
文档呢,不发文档说个毛
狗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TI有个文档专门讲这个电容的计算方法的,呵呵!

楼上好人啊。困扰很久的问题终于有解决方法了。谢谢!

网友:
百度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点评):
是指監控的功能嗎?>_<!!!

网友:
学习了 ,给个攒~~

网友(2013-10-17):
引用 网友A:
这是feedback的前馈电容,作用是改善反馈loop的瞬态响应时间及相位裕度。

回答正确,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