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实现 元件左右镜像??

楼主(2013-07-17):
pads 如何实现 元件左右镜像??

网友:
翻面?9.5才可以

网友A:
CTRL+F
ALT+B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F
ALT+B

这样确定行吗?ALT+B没反应啊

网友:
翻板,9.5可以。(之前错了,写翻板才对)。

网友:
画丝印外框的时候可以镜像吗?

网友:
据我所知,PADS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只有左右换引脚编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