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家一个关于锂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菜鸟请教大家一个关于锂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为什么调节电池负极和GND直接的那几个小电阻,就可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
另外经常看到背光LED的电路也是这样哦,LED+ ,LED- 负极也是串联到GND之间的电阻 就改变了 背光的亮度,不知道此处怎么理解哦,求解,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哦 请教下各位哦 大家来看看啊

楼主:
各位分析下哦 谢谢

网友A:
    你仔细看下IC规格书,就不会问这问题。CS脚检测限流电阻上的压降,到达门限值就关闭输出。减小检测电阻就必须增加输出电流才达到门限值使输出关闭,增大检测电阻结果相反。R165C74电路滤除高频干扰.你的问题有点。。。。。所以高手都懒得回复你,只有我们这种菜鸟叽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下IC规格书,就不会问这问题。CS脚检测限流电阻上的压降,到达门限值就关闭输出。减小检测电阻就必 ...

额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