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家一个关于锂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菜鸟请教大家一个关于锂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1.为什么调节电池负极和GND直接的那几个小电阻,就可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
另外经常看到背光LED的电路也是这样哦,LED+ ,LED- 负极也是串联到GND之间的电阻 就改变了 背光的亮度,不知道此处怎么理解哦,求解,谢谢
2.电路中如果带锂电池的电路,此处锂电池的负极跟接到电路中的GND,可以视为一样吗,求解,谢谢

楼主:
各位帮忙解下哦

楼主:
各位分析下哦 谢谢

网友A:
这几个小电阻是  充电电流大小反馈的  通过检测到的值 反馈到ic CS脚,来控制充电电流的;
电池 负极 能否直接 接到GND 这还要视具体电路而定;
像这个要通过负极检测电阻来反馈电流的  ,直接接GND  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小电阻是  充电电流大小反馈的  通过检测到的值 反馈到ic CS脚,来控制充电电流的;
电池 负极 能否 ...

额 谢谢哦
请教下哦 锂电池接在电路中工作时,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接GND哦
另外背光的LED-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到GND 比如说2欧姆的电阻,就可以改变背光的亮度 是根据什么计算出的哦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谢谢哦
请教下哦 锂电池接在电路中工作时,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接GND哦
另外背光的LED-串联一个很小的 ...

串联的话,估计也是改变总电阻大小,从而改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的话,估计也是改变总电阻大小,从而改变电流。

额 锂电池的负极可以直接接GND吗 串联那么小的电阻哦,锂电池在电路中工作的时候 负极可以和电路中的GND直接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锂电池的负极可以直接接GND吗 串联那么小的电阻哦,锂电池在电路中工作的时候 负极可以和电路中的GND直 ...

电阻小,分压才小啊,这样锂电池的电压才能精确稳定。
不过好像又有点不对,我们通常都是串在锂电的正极呢,奇怪!再想想啊

网友C:
这是过流保护检测电路,当充电电流过大或电池端短路时在限流电阻上的压降就会变大,通过CS脚检测此电压关闭充电电路停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过流保护检测电路,当充电电流过大或电池端短路时在限流电阻上的压降就会变大,通过CS脚检测此电压关闭 ...

你好 请教下哦 有些不太理解
1.为什么调节电池负极和GND直接的那几个小电阻,就可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
另外经常看到背光LED的电路也是这样哦,LED+ ,LED- 负极也是串联到GND之间的电阻 就改变了 背光的亮度,不知道此处怎么理解哦,求解,谢谢
2.电路中如果带锂电池的电路,此处锂电池的负极跟接到电路中的GND,可以视为一样吗,求解,谢谢

网友C:
LED串联的电阻的限流的,限制LED电流的大小当然可以调节LED亮度啦,这是常识吧
锂电池负极直接接到GND可以工作,但充电保护电路失效,这样是非常不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串联的电阻的限流的,限制LED电流的大小当然可以调节LED亮度啦,这是常识吧
锂电池负极直接接到GND可以 ...

额 谢谢你哦
另外请教一下 上面那个图中的 改变电阻的大小 怎么计算出电流的大小的哦 具体的计算方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谢谢你哦
另外请教一下 上面那个图中的 改变电阻的大小 怎么计算出电流的大小的哦 具体的计算方法?  ...

电流计算公式,查看这ic的规格书,里面应该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