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长度对信号上升时间的影响求解

楼主(2013-07-17):
6inch阻抗50的传输线,信号延迟TD为1ns,根据公式L=TD/Z
可求出其传输线的寄生电容为20pf。

楼主:
上图所示寄生电容0.517PF时。引起上升时间变化31.28PS。那6INCH的50欧传输线寄生电容为20PF。引起上升为1.1NS?  这基本等于信号的延迟时间TD了。 求解:引起电容上升时间的变化量是指延迟上升沿时间吗?如果是延迟上升沿1NS也太扯淡了吧。求解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所示寄生电容0.517PF时。引起上升时间变化31.28PS。那6INCH的50欧传输线寄生电容为20PF。引起上升为1.1 ...

首先,你那么算肯定是不对的
其次,你的这个传输线的寄生电容很奇怪,我怎么就没有听人提起过呢(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仔细看看信号完整性类的书籍,看看上面关于传输线的RLCG等效模型的有关章节,好好理解一下吧

网友:
没听说过传输线有寄生电容这种说法,还有你这样计算肯定也是有问题的。过孔是过孔,传输线是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