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蛇形线问题?

楼主(2013-07-17):
蛇形线的作用?蛇形线的走线需注意什么事项?走线幅度与高度值一般如何设置?

网友A:
作用:延时
3w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延时
3w原则

3W原则是指蛇形线的间隙(即宽度)是普通直线的3倍吧.
振幅(高度)该如何设置了,还是越低越好.

网友:
3W原则论坛里有好多介绍
振幅看你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