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门,只需要在坚持一下

楼主(2013-07-17):
    各位大虾们:
                       小弟最近刚刚学习cpld ,按照例程写了一些简单的驱动,发现过程学习起来,还有许多问题,困惑已久。不知道怎么么解决,希望大虾们支持下小弟。

网友:
    看了下你的代码。
    你的LED定义为5位的:reg [4:0]led,可是你在逻辑部分,却将一个8位的值赋给它了 led<=8'b11111111;

还有你延时寄存器delay_cnt定义为13位的:reg [12:0]delay_cnt;可是13位的最大才8191吧,永远达不到12999999。
    所以才会产生第一张图的warnning。
    至于第二张图的warnning,你把warnning前的+号打开,看看具体是什么warnning

网友:
    module led_flicker
    (
            led,
            sys_clk,
            sys_rst
);

//定义输入输出信号
    input sys_clk        ;//全局时钟,26MHZ
input sys_rst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output [4:0]led        ;//LED输出信号

    //定义寄存器
    reg [4:0]led        ;//LED寄存器
reg [12:0]delay_cnt        ;//延时计数器

    //逻辑部分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
begin
        if(!sys_rst)
                delay_cnt<=13'd0;
            else
                    begin
                            if(delay_cnt==13'd12999999)
                                    delay_cnt<=13'd0;
                        else
                                    delay_cnt<=delay_cnt+1'b1;
                    end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
begin
            if(!sys_rst)
                    led<=8'b11111111;
            else
                    begin
                            if(delay_cnt ==13'd12999999)
                                led<=~led;
                            else
                                    led<=led;
                    end
end

    endmodule

    // 13'dxxxxx                     就是13位的二进制数十进制表示, 最多表示十进制就是 0-8191;  按这里你应该用24’dxxxxxx 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