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一个比较急手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每次做样品板时,拿着一堆元器件与BOM表搞很久才能焊好一个样板,
pads能在丝印层上显示出元件值不(如;50V-10UF-Y5V)
或者是在PCB图上显示出的话就不要一个一个去对BOM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指显示元件的value吧?在color设置里要选择显示attribution,然后回到PCB,选择任意一个元件,右击打开属性,在type里选择value,我用公司服务器电脑没有pads软件,没法贴图,后续还有步骤,等会附文件上传吧

网友:
严格来说,做样板就是要拿BOM去对PCB的。
如果你想焊的快,可以选择过滤器显示同一值的元件,然后在去焊接,这样可以减少你反复拿元件的次数,就会很快了。

网友:
看看附件应该是你要的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