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24V转DC12V/1.5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3-07-17):
如题,本人急求AC24V转DC12V/1.5A的开关电源电路图,谁有发一个给我,万公感谢啊。。。

楼主:
怎么没人顶贴啊。。。

网友:
It's too easy!
You can input the related parameter and search it in the power supplier's web site.

楼主:
上面兄弟是什么意思啊,有现成的原理图么?

楼主:
高手怎么都不出来顶呢

网友:
你啥技术细节都不要求,随便一些白菜级芯片,一块钱左右的成本,就搞定了。

楼主:
最好是隔离带变压器的啊。。。

网友:
    这个玩意用非隔离做算了,随便一整流滤波搞个BUCK电路就解决了,隔离成本高效率低

网友:
    靠,TI,LT这些公司网站那么简单的选型工具,不会用?
    再不行打电话找供应商,他们屁颠屁颠的告诉你一堆。
    什么LM25011,TPS54232  等等………………

网友:
    哥们,别坑人,一般场合用TI,LINEAR的很贵,成本高了会被老板打的。他的这个参数台产普诚 力琦的都可以了

网友:
    我之前也准备自己设计这样的方案,用反激拓扑结构,参数什么的好计算,变压器就不好搞了。把变压器参数搞好,还得找变压器厂打样。我们这种量小的,器件又是定制的, 以后批量也麻烦。后来就放弃了这种方案,改用AC~DC,再buck结构的降压。效率也不会低到哪里去,用TI的片子,标称效率85%左右。
    其实AC220V~AC12V中间就有变压器,已经隔离了,只是这时候的输出是线性的。
后端buck变换IC选择宽输入范围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