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铜皮怎样设置可以达到如图的效果

楼主(2013-07-17):
如图,铜皮属性是静态铜,怎么设置可使铜皮自动避让过孔呢?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后处理的结果....
16.6是可以复制这个操作的,会很方便处理

网友:
叠层设置为负片就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负片的效果,anti-etch隔离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在负片层加过anti-etch 铺完shape后的效果

网友A:
    负片,孔的封装中需要做Anti-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孔的封装中需要做Anti-each。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