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石英晶振的匹配电容

楼主(2013-07-17):
石英晶振的匹配电容(也叫负载电容)应该如何计算选定才合适呢?它和线路  上的外挂电容又是怎么样的换算关系呢?作为专业生产晶振的厂家,给出了如下计算方式供相关人员参考:

晶振内部负载电容 CL=C1*C2/(C1+C2)+C  (其中 C 为 IC 的内部电容,一般在 5~7PF)  例如:线路外挂电容 C1 和 C2 都是 30PF,对应的晶振内部负载电容应该是:  CL=30*30/(30+30)+5~7=900/60+5~7=20~22PF  如果知道晶振内部负载电容也可以用这个公式反过来计算出对应的外挂电容。  备注:外挂电容是与频率成反比的,在晶振内部负载电容固定的情况下,外挂  电容的容值越大,晶振输出的频率越低;反之则越高,只有在合适的范围内才能  振出标称频率。

在inter X86 平台的bridge上看到过类似的设计说明文档。和楼主讲的是一样的。

网友:
每次都是晶体厂告诉我们用多少就用多少,今天听一楼一说,才有点了解

网友:
学习下 还是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话说电容容值和你的晶体输出信号幅值有关系,与共振频率没关系吧,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选择的晶体和你的系统有关,要满足负阻健康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电容容值和你的晶体输出信号幅值有关系,与共振频率没关系吧,坐等高手解答!

外边两个小负载电容容量与频率有关系。做过2.4G RF的人懂的。

网友:
    高个各国国歌

网友:
    学习了,真深奥

网友:
    求解晶振频率与负载电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