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的丝印外框有没有一套标准?

楼主(2013-07-18):
         这几天在练习做封装的时候,做丝印外框,不管是电阻,电容,电感,还是三极管,二极管,IC都是按自己想的画的,我看了论坛,在网上查了下,就像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那位兄弟那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发出来共享下,谢谢!!!!
     主要是丝印外框的线宽,与焊盘之间的距离,丝印外框的形状,还有丝印外框的编辑方法等

网友:
    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吧?外框(元件面),按实物(规格书)的尺寸,焊接面的嘛,也可按元件面的尺寸,但不要从焊盘经过!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LP那个软件,有个指导性的东西。封装根据焊接手段或其他原因可以有三种大小不同的画法,而且这软件做的封装符合IPC标准,可以适当参考一下。

网友A:
    给你个参考:

    Land Pattern Descriptio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

谢谢提供资料!先下来看看!!!

网友(2018-04-29):
    非常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