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6层板,不能打盲、埋孔。请指教!!

楼主(2013-07-18):
版本为9.3. 如题所说,我已经设置了盲、埋孔,也设置了钻孔对,但在router中布线时,选择任何种盲、埋孔打出来的都是通孔。实在是没办法了,请大侠指教吧!!在线等。

网友:
随不知这样的板子能否加工,但着实成本不便宜。

楼主:
可以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工的

板子很复杂吗?需要这样 好贵的哦

网友:
同问,我跟楼主有同样的困惑,请高手赐教啦,谢谢!

楼主:
到现在也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这个说起来有点繁琐,首先你要先换层对,在换孔的类型。才能打这种盲埋孔。操作繁琐,才每人想回答吧。坛子里有JIMMY大师的宏,可以直接快捷切换打盲埋孔。自己找找吧

楼主(2015-03-24):
    自己顶一下吧,要设置成自动打孔就可以了。

网友:
    先设置成自动打孔,然后打孔的时候需要到那层走线就打到那层的孔就可以了
另外6层板盲孔没必要1-3,4-6,太费钱

网友:
    应是过孔层对没能设置好

网友:
    同意11楼说法,如图,设置类似的孔层对

楼主(2015-06-30):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