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ADS中查看差分等长线的报告

楼主(2013-07-18):
怎样在pads中查看差分等长线的报告  如附件的报告是在哪里产生的?谢谢!

网友A:
    选择net,无模命令Q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net,无模命令QL

    学习了,这命名从来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命名从来还没用过。

呵呵

楼主:
    谢谢二楼的,我也没有用过!惭愧!!

网友C:
    我有一个工具,可以导出成EXCEL表格。
地址线                                数据线
网络名        长度        误差                网络名        长度        误差
    CPU_DDR_A0        503        57                CPU_DDR_DQ0        591        0
CPU_DDR_A1        539        21                CPU_DDR_DQ1        555        36
CPU_DDR_A10        514        46                CPU_DDR_DQ2        551        40
    CPU_DDR_A11        531        29                CPU_DDR_DQ3        547        44
CPU_DDR_A12        523        37                CPU_DDR_DQ4        558        33
    CPU_DDR_A13        525        35                CPU_DDR_DQ5        590        1
    CPU_DDR_A2        551        9                CPU_DDR_DQ6        548        43
CPU_DDR_A3        483        77                CPU_DDR_DQ7        581        10
    CPU_DDR_A4        521        39                CPU_DDR_DQM0        551        40
CPU_DDR_A5        504        56                CPU_DDR_DQS0        558        33
CPU_DDR_A6        505        55
    CPU_DDR_A7        475        85
CPU_DDR_A8        521        39                CPU_DDR_DQ8        731        0
CPU_DDR_A9        477        83                CPU_DDR_DQ9        697        34
    CPU_DDR_BA0        494        66                CPU_DDR_DQ10        709        22
    CPU_DDR_BA1        501        59                CPU_DDR_DQ11        700        31
    CPU_DDR_BA2        495        65                CPU_DDR_DQ12        710        21
    CPU_DDR_CASN        541        19                CPU_DDR_DQ13        689        42
    CPU_DDR_CKE        541        19                CPU_DDR_DQ14        697        34
CPU_DDR_CSN        560        0                CPU_DDR_DQ15        705        26
CPU_DDR_RASN        507        53                CPU_DDR_DQM1        696        35
    CPU_DDR_WEN        537        23                CPU_DDR_DQS1        714        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工具,可以导出成EXCEL表格。
地址线                                数据线
网络名        长度        误差                网络名        长度        误差

    是什么工具  怎么导出来的?

网友D:
    学习了,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没用过

    请问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什么软件?

pasd 2007啊

网友:
    可以用router直接查看呀